有人知道输入范围0~100V,输出12V的电源芯片吗,或者怎样搭一个这样的芯片

楼主(2019-07-11):
有人知道输入范围0~100V,输出12V的电源芯片吗,或者怎样搭一个这样的芯片

网友A:
还有其他详细的要求吗    MPS官网找找

楼主:
还有输出功率300W,然后通过串口读取电压变化,MPS官网有这么大范围的芯片吗

网友:
0V ~ 12V 還得升壓,好口怕的 Buck-Boost!

网友:
貌似要求有点高哦

网友:
0V如何升压到12V   没研究过。。。

楼主(2020-07-07):
引用 网友A:
还有其他详细的要求吗    MPS官网找找

谢谢,我在网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