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4 原理图更改封装同步不到PCB上

楼主(2019-07-11):
各位大神,我用9.5版本可以在原理图里新分配的封装都能导入到PCB,就pads VX2.4 原理图比如我分配0402封装,现在我想再分配0603的封装,(已同步到PCB的0402封装)这时我再同步到PCB,原来的0402还是0402,它没有更新成0603,这是为什么呢?坐等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先检查零件Parts的分配是否有问题,库的优先级正确不
    SCH ECO TO PCB时  ,Preferences中的Compare PCB Decal Assignments 是否有勾选

网友:
    或者在PCB里把这个器件删掉,重新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零件Parts的分配是否有问题,库的优先级正确不
SCH ECO TO PCB时  ,Preferences中的Compare PCB Dec ...

哥们,非常感谢,我是没有钩选

网友(2019-10-16):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零件Parts的分配是否有问题,库的优先级正确不
    SCH ECO TO PCB时  ,Preferences中的Compare PCB Dec ...

    你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