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 测试理论基础

楼主(2019-07-11):
RF 测试理论基础

RF Test.pdf

网友A:
    你这个RFtest 太坑了,没点干货

网友(2020-01-07):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RFtest 太坑了,没点干货

哈哈,看到你的评价,果断不下载了

网友:
    我帮楼主贴一下内容介绍,是清华的讲义《射频电路测试原理》,楼主只是贴了其中的第三讲。在射频RF|微波技术分论坛中应该能搜到完全版下载。有兴趣的可以自行处理。
    【清华大学】射频电路测试原理教学讲义

    课程安排:
    第一讲电子测量概述、测量误差与数据处理
第二讲混合信号测试原理、DAC/ADC测试方法
第三讲射频测试原理传输线理论,S参数含义及其测量方法
    第四讲无线通信系统中的测试项 附:基本电子测量仪器原理
第五讲示波器、时域测量原理
    第六讲频谱分析仪、频域测量方法
    第七讲信号发生器
    第一次实验
    第八讲矢量信号分析仪
    第九讲网络分析仪、频域测试原理
第十讲其他射频测试仪器 噪声系数分析仪,射频阻抗分析仪,…
第十一讲逻辑分析仪、数据域测试原理 附讲GPIB总线接口
第十二讲典型芯片测试
选讲:运算放大器、低噪声放大器、功率放大器、滤波器、振荡器、锁相环、调制解调器等
第二次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