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天线在PCB上阻抗匹配

楼主(2019-07-11):
陶瓷天线在PCB上阻抗匹配,陶瓷天线厂商给的匹配流程如下:
其中“用电感电容量以及中轴长度......进行匹配”,这个中轴长度是指什么呢?

网友:
最后有个上下文。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楼主:
附图完善一下问题信息,阻抗转换网络如焊盘区域,我认为这个“中轴”是不是那条馈线呢?但匹配应该跟这个“中轴“长度关系不大吧。

网友:
中轴长度就是中间那条连接线的长度,这段微带线这是有阻抗的

网友(2019-10-23):
您好,这种陶瓷天线,我用网分看smith图的时候发现阻抗接近是无穷大,是不是因为这种陶瓷天线没有接地馈点,相当于天线开路,所以测出来阻抗点接近smith图的最右点?如果是这样的话,还能用匹配电路调成50欧姆吗?第一次调陶瓷天线,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