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或EMC仿真

楼主(2019-07-11):
个人查过HFSS的介绍,但本人没有用过该软件,只是在测试机构工作过,通过网上对HFSS的介绍,个人感觉该软件是对高频器件的一个仿真,比如设计一个高频天线,高频的滤波器或者是高频蛇电子设备的电磁场的模拟,但对于电磁兼容来说仿真意义不大,测试关键是看整机的整体性能,在一起工作时候的状态,可能多加一个绝缘衬垫都会对电磁兼容的测试有所影响,具体的仿真效果不大,关键在于测试。

请教大神:
(1)HFSS可以仿真的EMC测试项目有哪些
(2)这些测试项目都用什么仿真软件可以仿真,请大神帮忙解答。
非常感谢!

网友A:
CST都能兼容什么PCB软件?

网友:
HFSS用在屏蔽方面的仿真还是挺多的,另外做类似trace 转层阻抗变化也可以。才开始学习仿真,知道的不多。另:CST可以做板级的EMC仿真

网友:
CST和它都差不多,看使用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ST都能兼容什么PCB软件?

CST支持allegro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