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如何实现某段线的高亮显示

楼主(2019-07-11):
我在.il文件中显示出了一段线两端的坐标,点击可以定位到页面相应位置,代码如下fprintf(fp, "\nSLP_S3#_SIO (2353.74 6114.00) (2394.84 6114.00)\n"),现在想实现点击定位并同步高亮这段线,不知道代码怎么实现,还请大神们帮下忙,Thanks♪(・ω・)ノ

网友A:
使用 axlHighlightObject 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 axlHighlightObject 这个函数

请问这个函数如何使用呢,或者哪里可以找到这个函数的使用方法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函数如何使用呢,或者哪里可以找到这个函数的使用方法呢,谢谢

可以查看帮助文件 algroskill.pdf

axlHighlightObject
axlHighlightObject(
[lo_dbid]
[g_permHighlight]
)
⇒ t/nil
Description
Highlights the figures whose dbids are in lo_dbid.
Fewer objects support permanent highlighting than support temporary highlighting.
Note: Setting axlDebug(t) enables additional informational messages.

网友:
axlHighlightObject([lo_dbid] [g_permHighlight])高亮
axlDehighlightObject([lo_dbid] [g_permHighlight])關閉高亮

网友B:
    隨手寫一段 需自己再修正
    1. axlCmdRegister( "get_seg" `get_seg2xy) ; load("get_seg2xy.il") ;跑 get_seg 1952.00 575.00 1822.00 445.00
    2. procedure(get_seg2xy(x1 y1 x2 y2)
    3. _xy1=list(evalstring(x1)/1.0 evalstring(y1)/1.0)
    4. _xy2=list(evalstring(x2)/1.0 evalstring(y2)/1.0)
    5. (axlVisibleDesign nil)
    6. etchlyr=(axlGetParam "paramLayerGroup:ETCH")->groupMembers
    7. (foreach item etchlyr _dd=strcat("ETCH/" item) axlVisibleLayer(_dd t))
    8.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clinesegs"))
    9. axlSetFindFilter(?onButtons list("all"))
    10. g_segs=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Box(list(_xy1 _xy2)))
    11. axlClearSelSet()
    12. find_seg=nil _seg=nil
    13. (foreach _s1 g_segs     ; _s1=nth(0 g_segs)
    14.    _start=nth(0 _s1->startEnd) _end=nth(1 _s1->startEnd)
    15.    if( (_start==_xy1 && _end==_xy2)||(_end==_xy1 && _start==_xy2) then find_seg=t _seg=_s1 )
    16. );(foreach
    17. if(find_seg then
    18.     printf("*** get cline at %s : %L\n" _seg->layer _seg->startEnd)
    19.     axlHighlightObject(_seg) ; 以後需自己再 axlDehighlightObject(_seg)
    20.     (axlVisibleDesign nil)
    21.     etch_lyr=(cadr (parseString _seg->layer "/"))
    22.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OUTLINE" t)
    23.     axlVisibleLayer(strcat("PIN/" etch_lyr)  t)
    24.     axlVisibleLayer(strcat("ETCH/" etch_lyr)  t)
    25.     axlVisibleLayer(strcat("VIA CLASS/" etch_lyr)  t)
    26.     center_x=(car(_xy1)+car(_xy2))/2  center_y=(cadr(_xy1)+cadr(_xy2))/2
    27.     if(nth(0 axlDBGetDesignUnits())=="millimeters" then _dxy=10 else _dxy=400) ; set display Window X /Y = 20x20CM
    28.     (axlWindowBoxSet (list (list center_x-_dxy center_y-_dxy) (list center_x+_dxy center_y+_dxy)))
    29.   );if(find_seg
    30. );

楼主(2019-10-18):
引用 网友B:
    隨手寫一段 需自己再修正

    这个是在cmd运行才可以高亮的,如何实现报告的点击定位高亮呢,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隨手寫一段 需自己再修正

    类似于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