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这个画图里的这个V bat端口主要是用来表示什么?

楼主(2019-07-11):
    这个V bat端口主要是用来表示什么?也不像网络NET功能?

网友:
    应该表示电池电源,可以删掉红框的离图符号,用专门的电源符号,专门的电源符合是全域的,项目编译时不会报网络错。

网友:
    楼上正解,电源符号和地符号都是全域的,都不用放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