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 10 FPGA的.olb元件库怎样转换成Altium Designer的.SchLib元件库

楼主(2019-07-11):
MAX 10 FPGA的.olb元件库怎样转换成altium Designer的.SchLib元件库

Intel的官网只提供了MAX 10 FPGA的cadence PCB Libraries元件库,下载了.olb元件库后,用Altium Designer 16.1.12打开或导入,都不识别

请问怎么转换啊

网友:
启动导入向导,按照ORCAD格式导入了。
管脚很多的逻辑封装,使用AD原理图封装向导,把pinout表格抄一篇就可以自动生成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