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遇到这个报错的问题吗???

楼主(2019-07-11):
    请问有谁遇到这个报错的问题吗?这是在官网找的一个参考设计,下载下来跑一下报错。里面的ngo文件路径设置检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大部分情况下都是NGO路径设置不对吧

    如果路径没问题,那就是ngo的名称跟例化名称对不上

生成ngo时有时会有随机后缀

这是synplify决定的

发布时没留意后名称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