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ower SI中提取的无源链路S参数在ADS中频域仿真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2019-07-11):
Power SI中提取的无源链路S参数在ADS中频域仿真的意义是什么?Power SI在提取S参数的时候仿真结果不就是无源链路插入损耗和回波损耗,所以再在ADS中做无源链路的频域仿真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A:
    ADS得到的结果更准确,而且还可以与实际测量结果快速进行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S得到的结果更准确,而且还可以与实际测量结果快速进行对比

频域结果准确与否与软件的算法和设置以及草考虑因素有很大的关系,至于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ADS来进行串行仿真,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与其操作顺手方便有关系

网友:
    ADS的SI/PIPro也可以提取链路参数的,习惯用ADS了

网友(2019-08-10):
    ADS中可以加入有源,而已可以把多个无源结构连起来一同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