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跳转指令b跳转指令范围为什么为正负32M???

楼主(2019-07-11):
    ARM跳转指令b跳转指令范围为什么为正负32M???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因为ARM中要求指令是字对齐的,也就是32位对齐,指令起始地址末尾两位1:0为00,而寄存器R15程序计数器pc每次跳转地址都要加4,保证了跳转的指令末两位为00,而23:0并不保证这个规律,所以就将这24为左移2位,也就是在末尾加两个0变成了26位,此时其中一位为符号位所能表示的跳转范围就变成了正负32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