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install时提示:gcc-4.8-multilib-arm-linux-gnueabihf

楼主(2019-07-11):
    ubuntu 安装程序时提示依赖gcc-4.8-multilib-ARM-linux-gnueabihf,但实际已经安装,请问怎样解决?
如下图:

    在搭arm版交叉编译环境,新手,哪位有经验的大侠,给指导下吧!

网友:
    应该是没有对应上,找不到路径,直接在当前窗口下安装指定版本试一下,这样就不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