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 黑盒子的生成和使用(Creating Your Own Black Box Modules)

楼主(2019-07-12):
很多客户,特别是外包项目,需要做黑盒子,防止他人看到源码,那么这就需要对相关的源码打包加封了。diamond help 说的也是模糊模糊的,这次给出实际验证过的流程。

1.先将要加封的模块间一个工程,建好工程,写好代码之后,模块名字叫做crosslink(这个使用黑盒子的时候要用),代码如下:

  • module crosslink(
  • output wire[3:0] led,
  • input wire clk,
  • input wire reset
  • );
  • reg [29:0] cnt;
  • reg [3:0] led1;
  • assign led=led1;
  • always @ (posedge clk)
  • begin
  • if(reset==0)
  • cnt<=1'b0;
  • else if(cnt==30'd5000000)
  • cnt<=1'b0;
  • else
  • cnt<=cnt+1'b1;
  • end
  • always @ (posedge clk)
  • begin
  • if(reset==0)
  • led1<=4'b0001;
  • else if(cnt==30'd5000000 )
  • led1<={led1[0],led1[3:1]};
  • end
  • endmodule

然后做把disable io insertion设置成true,如下截图

再然后,进可以点击综合translate design按钮生成黑子盒子了,如下截图

黑盒子的名字叫做bb_impl1.ngo(前缀视你自己的命名而定,后缀不变),为了使用它,我们先去把他找出来

接下来就是如何使用的问题了

一样先建立工程,但是需要注意,选的器件型号一定要和黑盒子的选的型号一致,不然跑不起来。工程建好之后先建一个顶层去包我们的黑盒子,代码如下

  • module top(
  • output wire[3:0] led,
  • input wire reset
  • );
  • /*****************************************************
  •                调用内部晶振
  • *****************************************************/
  • wire clk_osc;
  • defparam I1.HFCLKDIV = 1; // 1,2,4,8
  • OSCI I1 (
  • .HFOUTEN(1'd1),
  • .HFCLKOUT(clk_osc),
  • .LFCLKOUT(LFCLKOUT)
  • );
  • /*****************************************************
  •              调用黑盒子
  • *****************************************************/
  • crosslink inst( //需要主要一定要和之前自己生成黑盒子的源码的模块名字一样,这个和其他调用方式是一样的道理
  • .led    (led),
  • .clk (clk_osc),
  • .reset    (reset)
  • );
  • endmodule
  • 这之后就要建一个.V,去声明黑盒子的端口,代码如下
  • module crosslink( //直接拷贝黑盒子源码的端口定义就好
  • output wire[3:0] led,
  • input wire clk,
  • input wire reset
  • );
  • endmodule

那么我现在的工程怎么去识别我的黑盒子呢?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需要特别注意,说起来也挺搞笑的,尼玛,我是试出来的。

把之前生成的bb_impl1.ngo,改成黑盒子的源码的模块名,即crosslink.ngo(因为软件是按名字去识别模块的,不然会跑不起来或者编译报错)

然后放到你想放到的地方,然后指定你放到的地方的路径(这个是为了让软件能找到你的黑盒子.ngo),如下图

然后愉快的生成下载文件,下载到板子去测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