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师做过相关的,如何将RS232信号转换成光纤信号?非常感谢!

楼主(2019-07-11):
有没有大师做过相关的,如何将RS232信号转换成光纤信号?非常感谢!

网友:
能转么?除非用芯片吧,ZLAN1003这个是我查到的。有的芯片得走协议吧

网友A:
这。。。。有点杀鸡用牛刀呢,RS232顶多跑十几兆,光纤可是好几个G

网友:
    Yes. You are right!

网友:
    见过 把串口信号 转换为0-20MA 电流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点杀鸡用牛刀呢,RS232顶多跑十几兆,光纤可是好几个G

因RS232的传输距离很短,楼主可能是为了长距离传输信号,用光传输来抗衰减抗干扰,不是为了高速率。因为不知道楼主的通讯距离想要多远,可以考虑用toslink这类的光电接口吧,RS232先用接口芯片转成UART电平,再接入toslink端子(toslink端子是有收、发两种类型的)。组成系统上需要2组光纤收发端子,一组是主板发数据、远端收数据,一组是主板收数据、远端发数据,每侧需要安装收、发的toslink端子各一个。

网友:
    你的需求不是把串口信号转为以太网信号吧,就想把串口的通信距离加长吗?

网友:
    我猜测楼主要的是电路原理吧?可以找找类似于光端机那样的产品原理图参考一下,这类产品有些支持RS232信号转光信号。

网友:
    你这个应用估计是想加长传输距离,距离不是很长可以考虑用rs485。现在很多485芯片传1000m毫无压力。

网友B:
    我可能也遇到了这种问题,远距离而且传输速率有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也遇到了这种问题,远距离而且传输速率有需求

    距离和速率要求多少呢?是点对点还是组网?

网友(点评):
速率越快越好,属于点对点的形式吧

网友:
    用个光电转换的芯片和一个串口转网口的芯片,加起来估计20多块钱,能接受不

网友:
    低速率常用的5V或者3.3V逻辑的1X9光模块,自己百度下,很多做的,接口形态不一样,传输距离几十到一两百公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