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通过开窗绘制不规则焊盘

楼主(2019-07-12):
设置焊盘其实很简单,可以使用 “Place Fill” 进行敷铜,但是光敷铜后还不行,因为这块铜皮会被覆盖绿油也就是阻焊层,所以需要开窗,开窗就是把原来有阻焊层的地方去掉阻焊层,不论是走线还是敷铜都可以进行开窗,设置方式见下面三张图片:

1、在pcb文件或者pcblib文件中创建一块 Fill 敷铜和一段连线如下图所示:

网友:
阻焊开窗操作会用,我这里说说开窗注意事项帮助做好产品。

1.阻焊开窗(solder mask)是以负片形式表示,开窗对于焊盘一定要放大且大于助焊开窗,单边至少4mil以上,以避免焊接时阻焊层有锡珠,板子上有锡珠会造成短路;

2.阻焊放大值要小于设计规则的电气安全距离,避免板子不必要的露铜,板子露铜在焊接时也会造成连锡,造成板子短路危险;

网友(2019-12-28):
    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
看看是什么内容,希望能有用,看看

网友(2021-01-18):
fill这个功能用起来不太友好

网友(2021-07-06):
遇到相关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2023-02-07):
为何AD14按照同样的方法设置,并没有开窗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