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中如何设置元器件的间隔规则

楼主(2019-07-12):
例如两个电阻之间如果间隔太小的话两个电阻就会变成绿色表示违反规则了,
使用PCB Wizard创建的一个PCB文件中默认的元器件间最小间距为0.254mm,
可以进行设置选择菜单的design中的rules选项或者快捷键D R直接进入规则编辑界面,
在placement栏中有一个Component Clearance规则选项,
下面还有一个现成的规则:ComponentClearance(注意规则“ComponentClearance”是规则种类“Component Clearance”的一个规则实例),
可以取消选择ComponentClearance规则,表示该规则并不执行。
或者将规则ComponentClearance中的minimum horizontal clearance和minimum vertical clearance都设置成0mm,
这样元器件之间间距再小都不会违反规则,但是注意元器件太近了导致位置摆放冲突或者焊接会不会不方便。
也可以在Component clearance选项栏下

网友:
设计3D封装布局,使用component clearance还是蛮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