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阻抗的参考面是哪里呢?

楼主(2019-07-12):
我们知道根据smith图可知,匹配为50欧姆反射系数最小即天线链路发射功率为最大。
我们讲到天线匹配都是指天线发射模式下,匹配的是PA口的输出阻抗而不是输入阻抗。
PA的输出阻抗和传输线阻抗都是根据设计的参考面获得,而PCB天线的上下空间禁铺铜甚至要机构禁空,那PCB天线特性阻抗的参考面在那里呢?

网友A:
    天线的设计你参考芯片手册推荐就行了,形状尺寸完全一致就行了。 底下无铜皮,就没有特征阻抗这个说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的设计你参考芯片手册推荐就行了,形状尺寸完全一致就行了。 底下无铜皮,就没有特征阻抗这个说法了

谢谢解答,我明白一些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我明白一些了。

    还是有疑惑的,天线属单端网络,在测其S11参数时,看到的阻抗难道不是其特性阻抗吗?

网友:
    一般天线匹配说的特征阻抗都是指链接传输线的阻抗,输入阻抗才是天线的阻抗,网分上看到的肯定是天线本身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