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DC24V或者DC110V供电

楼主(2019-07-12):
        请问下DC24V或者DC110V供电、金属机壳的铁路电气设备,PCB板的GND和金属机壳地是否采用直接相连方式,还是采用浮地设计,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PCB板的GND和金属机壳地直接连接

网友:
对于产品电路设计,必须要结合实际!

网友:
像这种铁路电气设备应该在中间加一个陶瓷放电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