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们,为了连接方便,我能否把不同机器的通信线做成接插端子的...

楼主(2019-07-12):
各位大神们,为了连接方便,我能否把不同机器的通信线做成接插端子的型式,12V。都有那些隐患呢?非常感谢!

网友:
不明白所表达的

网友:
通信线也要考虑阻抗匹配,你这样做,能保证阻抗匹配吗?另外,接插端子的可靠性不高,如果是车载设备或军品,这样应该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