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 关于wifi 信号测试方面的东西请教大神

楼主(2019-07-12):
本人菜鸟,
最近在了解wifi 信号测试方面的东西,本身不是搞射频信号硬件出身的
所以对有些概念不是很清楚想请教一下:

1:载波抑制大概知道载波是携带基带信号的,载波调制什么的,为啥还要抑制呢,是想滤波器那种载波抑制是调制后的信号针对某一频率滤波么,还是干什么呢?

2:频率泄漏大致看了一下,概念好像是说不该出现功率的频点上出现了功率,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呢?
非常感谢!

网友:
在载波发射中载波被,表示在没有任何给定的调制信号时发射机的输出功率与额定射频输出功率之比。

网友:
    载波抑制 (DSSS)
    理想正交调变器内的局部震荡器(LO) 不会在 RF 输出端产生泄漏,实际上却不是如此。
    正交调变器若出现任何 DC 偏差的现象,就会在装置输出端产生混附讯号,位于 LO 精准频率。
    这个混附讯号就是中央频率泄漏或 LO 泄漏

802.11b 的 DSSS 传输,可透过载波抑制量测来撷取 LO 泄漏。
    在通道中央频率即可量测 RF 载波抑制,至少要比峰值 SIN(x)/x 功率频谱低 15 dB。
    因为 DSSS 属于单一载波调变机制,所以传输器产生重复的符码样式时,才能够量测载波泄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