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组装接地孔,花焊盘和孔环焊盘有啥区别呢?

楼主(2019-07-12):
PCB组装接地孔,花焊盘和孔环焊盘有啥区别呢?网上说法有一些,但我觉得没有讲清楚也没有讲到重点,在此求解!

网友A:
对于这个,我也是猜测。
图1的这种做法,孔壁肯定是非金属化的,且不是铜箔全包围形式,过波峰焊的时候,孔肯定不会被锡堵上。
普通的非金属化孔(铜箔全包围,孔壁非金属化),过波峰焊的时候,也是容易在孔边沿沾上锡。
图2的完全金属化孔,如果不堵孔,或使用其他办法盖住焊盘,过波峰焊的时候肯定会被锡堵住。

网友:
打螺丝  螺丝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个,我也是猜测。
图1的这种做法,孔壁肯定是非金属化的,且不是铜箔全包围形式,过波峰焊的时候, ...

讲了很透彻,我完全同意,但为何能断定第一种一定为非金属化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讲了很透彻,我完全同意,但为何能断定第一种一定为非金属化孔呢?

如果是金属化孔,若不做其他措施,过波峰焊时肯定堵孔。
所以我猜测,非金属化孔+花式焊盘,是为了过波峰焊时不做任何保护也能保证孔不被堵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金属化孔,若不做其他措施,过波峰焊时肯定堵孔。
所以我猜测,非金属化孔+花式焊盘,是为了过波 ...

一些不能耐高温的器件如液晶屏、部分连接器 、开关,都是需要过波峰焊后焊的PTH器件,为了防止孔被波峰焊锡堵住,焊盘要开环。结构与外观图一相似,但我认为应该需要金属化孔吧!?

网友A:
其实是不需要的,顶层和底层铜箔的连接可以使用过孔实现。
仔细看图一,是可以看到过孔的痕迹的,只是被黑色阻焊剂盖住了,不容易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不需要的,顶层和底层铜箔的连接可以使用过孔实现。
仔细看图一,是可以看到过孔的痕迹的,只是被黑 ...

同意你的观点,谢谢指导了,“花焊盘+金属化孔”过波峰焊是否会堵,我还是不确定的!?

网友:
因为孔是垂直方向的,没办法做到很理想地导锡,总会有较多残留
有些时候,贴片MOS等功率器件,发热比较厉害,就会在散热铜箔上放置一些过孔,不覆盖阻焊剂,
过波峰焊时,这些孔基本上会被锡给填满。
我手上有板子,过波峰焊且过孔未覆盖阻焊剂,过孔基本被锡塞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