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低栅压NMOS泄放电阻和栅极电阻怎么摆放位置?

楼主(2019-07-12):
选用了UTC6N10G,VGS(th) =1-3V ,驱动电压为5V,现在有两种方式,
图1是把栅极电阻R1放在泄放电阻R2前,优点是不会对驱动电压造成分压,确保mos可靠开通,缺点暂时不知道。
图2是把栅极电阻R1放在泄放电阻R2后面,这样的缺点是会对驱动电压造成分压,栅极驱动电压只能到4.54V。
求大神帮分析下两种方式的优缺点,哪种更适合,另外这个栅极电阻取值是否太大,增加导通损耗,不过我们用了十几年这个值了,没啥问题,且mos不会经常动,偶尔才会动一下。

图1

 图2

网友:
    一般R2都是放后面吧  我们公司都是放后面的.  放前面的还真没有看到过

网友:
    MOS管门极电阻一般都是1K,MOS管的姗源等效电阻比较大,开通时损耗较小。

网友:
    图2栅极怎么会造成分压呢?感觉图1栅极会被分压吧!是不是说反了

网友:
1.那个10K的哪里是什么泄放电阻,别弄错概念了。这个电阻作用是在上电过程中,mos驱动状态不稳定,为了防止mos误动作。
2.mos驱动中,如果控制器要关闭mos管,是不是要把驱动信号拉低。驱动端为低,这个10K电阻是不是相当短路了。还有什么作用。
3.真正的加快泄放是在mos驱动电阻上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在mos关闭时,通过二级管把驱动电阻短路,加速gs电容放电。

网友:
    图1跟图2搞反了吧?

网友:
    一直都 是用图1

网友:
圖二接法,猜測是有訊號從G腳打回來,進而需要分壓,怕電壓把Mos前級像MCU打死了~~

网友:
    信号怎么可能从G极过来呢,除非mos管坏了。

网友:
    图2这种接法 老外的图纸上见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