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属外壳产品 EMC试验该如何接地?

楼主(2019-07-12):
各位大神好:
  本人EMC新手一个,现在要做一个EMC试验(脉冲群、静电),EUT为非金属外壳,无机壳地,只有串口、网口等外壳与PE相连。
现在我做试验,脉冲群发生器的L、N、PE分别接EUTL、N、PE,脉冲群发生器的地接试验台的地,然后EUT的地也直接从PE端接出吗?非常感谢!

网友A:
EUT按照典型工作模式布置,浮地设备不要额外接地

网友:
    不用了,没这么复杂,你的EUT无机壳地,也就是说在实际使用环境是不接地的,试验时不用接地线到参考接地平板,否则是接地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UT按照典型工作模式布置,浮地设备不要额外接地

    没地线就不要接,按正常应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