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用altium designer绘制 3d元器件???

楼主(2019-07-12):
请问怎样用altium designer绘制 3d元器件???

网友:
菜单:place->3D body,有四种模式。
extrude:是画立方体,在界面里定义好元件厚度,点击OK,再到板子上画出长和宽。可以画贴片电阻电容等。
cylinder:是画圆柱体,在界面里定义好半径和高度,点击OK,再到板子上点击一下,就放置完毕。可以画引脚和电解电容等。
sphere:是画球体,在界面里定义好半径,点击OK,再到板子上点击一下,就放置完毕。
generic 3d Model:载入其他3D软件画的step格式文件。

网友(2019-12-13):
这个也只能画一些较简单的,复杂一点的要费一些心思,没有这个必要,还是建议找结构工程师帮忙画,或直接在网上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