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形走线怎么画?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啊???

楼主(2019-07-12):
r蛇形走线怎么画?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啊???

网友:
点击需要走蛇形线的线,然后快捷键T-R。数字1.2.3.4,<,>调整蛇形线幅度和间距。如果需要等长,可以选择等长目标线。

网友:
怎么画蛇形线我知道。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也不是很清楚。
等长需要用到蛇形线,这里假设A、B、C三个网络需要等长,等长公差为1mm,那么可以如下操作:
1、使用正常的交互式布线工具对这三条线进行布线
2、使用长度调整工具(Interactive length tuning),如楼上所说,有些版本的工具在tools菜单下,那么T-R没问题,但是有些版本已经将这个工具放到了Route菜单下,那么快捷键就是U-R了。
当鼠标变十字后,点击一下A、B、C中的任意一条线,此时按tab键,弹出如下对话框。

目标长度可以有三种方式实现,manual为自定义数值、Form Net在右侧选择一个网络的走线长度为长度、From rules为选择一个规则
本例使用第三个,选择一个规则,即需要先设置规则再使用本工具。
首先,将ABC三个网络建立网络类。
然后,按下图建立一个长度匹配规则。
点击OK完成。

3、再次T-R或U-R,目标长度选From rules,在右边框里选择刚才新建的Matchedlengths规则,最长值是ABC三个里面最长的那个,最小值是最长减去公差1mm。
下部分按需设置,但是Gap要满足2W。点击OK就可以对当前线进行长度调整,实时显示当前走线长度和公差范围。调整下一条走线时就不需要再次设置。
调整过程中按1”与“2,改变蛇行线的拐角切换半径大小;3”与“4”,改变间隙;“,”与“。”,改变振幅;Y”,切换振幅方向。

网友:
不需要进行长度匹配的蛇形线就更简单,使用交互式布线工具进行布线的过程中,按快捷键shift+a,走线自动变成蛇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