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我看下关于51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9-07-12):
1.我驱动lcd1602显示滚动模式时候,没有加循环while,但是它自己会自动的循环我的滚动
2.还有就是关于DS18B20温度,为什么读暂存器中,低字节先读;数据手册没有写哦哦
3.最后关于DS18B20的程序问题:在读ram时候为什么得分开读0x44和0xbe,不能同时用到0xcc吗
void TemperatureChange()

_18B20_Init();
Delay1ms(1);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44);
// Delay1ms(750);

}

void Temperature_read()

_18B20_Init();
Delay1ms(1);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BE);

}
不能够下面这样子吗:
void TemperatureChange()
{
_18B20_Init();
Delay1ms(1);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44);
Write_DS18B20(0XBE);
//Delay1ms(750);

}

网友(2019-10-08):
这个要看手册,
看看0XCC命令和0x44命令具体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