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Altium Designer的PCB问题

楼主(2019-07-12):
画PCB的时候,怎么把图一变成图二这种黑色图?

图1

图2

网友:
DXP->preferences->PCB Editor->Board Insight Display->Available Single layer Modes
只勾选gray Scale Other layers。
然后切换到PCB,按快捷键shift+s,只能显示和操作当前所在的层,其他层的内容都是灰度显示,且不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