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DA365 SKILL V2.5 PIN对齐如何操作

楼主(2019-07-12):
如题,请教IC和分立元件的PIN需要对齐,用skill V2.5操作步骤?多谢!

网友:
1,EDA365 Skill V2.5->Placement Tools->Align Object
2,框选要对齐的器件。
3,鼠标右键,选择要对齐的方式。

楼主:
谢谢回复!这样好像还是对齐的SYMBOM,如果两个或多个封装不同的器件,例如IC电容,想让两者网络相同的PIN对齐(器件整体移动),好像做不到!

楼主:
我试了only SELECT PIN,命令栏提示:cannot edit pin "***.*"symbol or drawing must have unfixed pin prop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