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on VX2.4中如何隐藏某一个不想要的网咯

楼主(2019-07-12):
楼主本人之前用ALLERGO设计PCB的时候,习惯于画PCB时先将GND和VCC的电压设为0,这样就不会显示飞线了,同时在该网络的焊盘上显示的十字叉。
入坑xpedition之后,一直想要此功能,但VX2.4的版本中已经在Display control中没有了Net Filter功能
接下来就是出坑之路
1.先在 smart utilities列表下找到 easy Net Filter

2.第一个功能:for selected parts  (在place mode模式下使用),该功能是针对元器件的
在place mode模式下选中某一个元器件,include/exclude按钮亮起,如下图

exclude可关闭该元器件上的所有相关飞线
include可打开该元器件上的所有相关飞线
3.第二个功能: for selected nets  (在route mode模式下使用),该功能是针对网络的
在route mode模式下,点击你想要隐藏的那个PIN上的网络,此时网络高亮,点击Selected nets/net classes
前面的exclude按钮,此时该网络的飞线就隐藏,目的就达到啦

4.最后写一下若想要恢复已经隐藏的飞线,在工具栏中点击下图图标,就可恢复已经隐藏的所有飞线

网友:
    楼主操作倒是挺详细的,还是赞一下,网线过滤之前也是讨论了很多了

网友:
    用smart中的过滤和之前editor contorl中的过滤如出一辙

网友:
    目前VX版本中的Mark功能是应用最广泛的,也是比较容易操作的。

网友:
    mark在Display control中,过滤网线后也是可以对其进行操作的。

网友:
    电源和地网络的十字叉,和allegro里面的操作差别比较大,一般在平面定义中就可以达到目的,比如将GND定义在layer2中,layer2定义为plane,这样一般就会显示平面,当然可以对CES中需要定义为电源的网络管脚数目进行用户自定义。

网友:
    版主举例了这么多方法,赞????

楼主:
按照mark的这种办法,被mark的net会被单独显示而不是该网络的飞线会隐藏

网友:
    xpediton也要学下了

网友(2019-11-09):
    工具兰那个按钮在哪找不到。。。。还有就是好像还要在dsplay control那里勾选 Netlines for filtered nets才能隐藏地的飞线

网友:
    哦  我知道了 那个工具栏按钮就是d splay control的Netlines for filtered nets

网友(2019-12-13):
操作详细,赞一个

网友:
是不是感觉很方便呢

网友:
顶楼主一下,刚学这个软件,纠结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