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输出电压什么会变低?

楼主(2019-07-15):
电源模块输出电压什么会变低?

摘要:“测量电源模块的输出电压,原本输出5V的模块,怎么只有4.8V了?输出电压变低了,模块坏了?”不是的,电源模块输出电压变低,不一定是模块损坏了,也可能是应用不合理。让我们来找一找电源模块输出电压变低的原因。

电路输入电压过低,会使得电路不正常。长时间工作在低输入电压情况下,电路的寿命也会有极大的影响。想要在设计电路时避开这个问题,需要了解导致电源模块输出电压变低的原因。

电源模块输出电压低的原因有很多,常见原因有以下几种。

1.输出线过长或过细

E2405UHBD-30W电源模块特性:

  • 输入电压范围9V~36V;
  • 输出电压5V;
  • 输出电流6A。

根据数据手册要求连接E2405UHBD-30W电源模块外围电路,负载使用电子负载仪加满载,供电电源使用可编程直流电源。模块上电,电子负载仪上显示的电压值不是5.0V,而是4.7V,然而在测量电源模块输出引脚两端的电压值是5.0V。什么原因呢?E2405UHBD-30W模块满载时,输出电流有6A,而模块引脚到负载仪端口之间的连接线太长了,使得连接线的阻抗值大。如果阻抗为0.05欧姆,那么连接线上的电压差为0.05Ω*6A=0.3V,这个就是模块输出引脚到负载仪端口的压差。

2.输入防反接二极管压降过大

ZY1205FKES-3W电源模块特性:
  • 输入电压12V,±10%的波动范围;
  • 输出电压5V,输出非稳压
  • 输出电流600mA。
  • 适用于输入电压波形范围小于10%且对电压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AC-DC电源模块输出电压为12V,最大输出电压精度为±3%,那么输出电压范围是11.64V~12.36V。而二极管D1使用1N4148,正向导通压降为0.7V,那么ZY1205FKES-3W模块实际输入电压的范围只有为10.94V~11.66V,这个电压范围还是在ZY1205FKES-3W模块的输入电压范围内,模块可以正常工作,只是输出电压会较低。

以前有客户也是上面的这种情况,当时实测ZY1205FKES-3W输出电压是4.65V,客户想要输出电压高一点,我们给了两点建议:

(1)客户换一个正向导通压降小的防反接二极管;

(2)适当的将AC-DC电源模块的输出电压调高一点。

(3)如果对电压精度要求高的场合,建议将ZY1205FKES-3W换成ZY1205WRBCS-3W宽电压输入稳压输出的模块。

3.输出过载
下面以E0505FKS-1W产品为例,输出过载的情况。
E0505FKS-1W电源模块特性:
  • 输入电压5V,±10%的波动范围;
  • 输出电压5V,输出非稳压;
  • 输出电流200mA,可持续短路保护。

E0505FKS-1W模块在200mA负载电流时,输出电压为4.82V,当负载电流增大到300mA时,输出电压只有4.5V了。300mA负载电流使得E0505FKS-1W模块工作在过载状态,长时间过载会影响模块的寿命。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能换输出功率更大一些的电源模块,例如E0505FKS-2W。

上面三种不同特性的电源模块简单说明了三种电源模块输出电压低的原因,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导致模块输出电压低的原因有很多。遇到这种情况,先检查模块输入输出引脚两端的电压值,如果输入输出电压正常,再检查负载电流大小。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