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之入门学习总结

楼主(2019-07-14):
操作:新建/库/PBC 库;
快捷方式:“Ctrl+End”界面零点;“Ctrl+Q”快速在英制和米制单位之间切换。
三种绘制方式:
1)手工绘制:放置焊盘、画轮廓;注意:焊盘属性设置时,所在层要选择“Multi-Layer”否则不会穿过基板。画轮廓时,要选择在
丝印“Top overlay”。
2)元器件导向绘制:工具/元器件导向。
3)封装向导绘制:工具/IPC Compliant Footprint Wizard“快速制作PCB 封装”。注意:设置封装参考点(编辑/设置参考/“1 脚”(默认选项)、中心、定位);进行绘制封装时需参考元器件手册中元件的
封装格式,从而可以直接录入符合IPC 标准的值。
例如:ATM32 LQFP 144 的封装制作
(1)新建/库/PBC 库;
(2)工具/IPC Compliant Footprint Wizard(IPC 兼容的封装向导);
(3)元器件封装类型:Plastic Quad Flat Pack(塑料四方扁平包装)PQFP
(4)PQFP Package Overall Dimensions(PQFP 封装外形尺寸)
Lead Span Range(跨度范围);
Minimum Standoff Height(最小偏离高度);
(5) PQFP Package Pin Dimensions(PQFP 封装引脚尺寸)
B 引脚的宽度;
L 引脚的长度;
Pitch 两引脚之间的距离;
中间各步骤均采用默认设置
(6)封装的描述(修改名称)
下一步,完成。
总结—实例操作
1.汉字显示屏电路设计实例:(层次电路设计)
1)新建/工程/选择项目文件类型/修改名称及保存路径;
2)建立顶层原理图;(建立后需进行保存,以便后续操作);
3 ) 具体操作: 方块符号的设置( 标识“ CPU ”、文件名“CPU.SchDoc”);通过工具/产生图纸,进行底层原理图的绘制,该
方法为自上而下的绘制;此外也可以先画好子电路图,再通过设计/Creat Sheet Symbol From Sheet,进行自下而上的画法。
2. 电鱼机电路设计实例:
1)PCB 板的设计(直接新建):首先,要定义物理层,在机械层“Mechanical”画一闭合矩形;其次,再定义电气边界,切换到“Keepout”层(元件封装的倒入在“Keepout”层);最后,按照物理边界
线定义板子的形状。
2)Room 功能的使用(元器件的布局):设计/规则/Placement/RoomDefination(定义),定义好Room 的形状之后,工具/器件布局/“按照Room 排列”。
3)3D 模型检查:工具/遗留工具/3D 显示。
4)敷铜操作是以电气边界为边界进行(顶层+底层),
5)滴泪操作:增加导线和焊盘的连接程度(工具/滴泪)。
3.通信电路的设计:
1)添加“新类”:工具/类…/Net Class:添加新的/将电源和GND
添加其中(参数设置)。
4. 无线防盗报警器电路图设计
进入PCB 设计环境:
1)查看板子信息:报告/“板子信息…”查看通用、器件、网络生成
报告Board 。
2)元件清单:报告/原件清单/原件清单设计/输出原件封装元件信息。
3)打印设置:文件/页面设置。
4)设置仿真电路:设计/混合仿真。
5)3D 模型检查:工具/遗留工具/3D 显示。
总结—基于AD17 的常用基础操作
1)窗口的管理:窗口上的文件名称上右击/垂直分离和水平分离,退出时选择全部合并。
2)文件管理:电路原理图文件(“.SchDoc”);PCB 印制电路板文件(“.PCBDOC”);原理图元器件库文件(“.SchLib”);PCB 元器件库文件(“.PCBLib”);元器件集成库文件(“IntLib”)(把元器件的原理图符号、引脚地封装形式,信号的完整性分析模型等集成在一个库文件中);PCB 项目工程文件(“.PRJPCB”);FPGA 项目工程文件
(“PRJFPG”)。
3)图纸标题栏:标准型和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形式。
4)铜柱的设置:焊盘/属性设置(“Multi-layer”)可得通孔,从而将电路板架起来(通孔周围的小圈是底层的阻焊层)。
5)设置保护锁定:工具/优先选项/PCB Editor/General(保护锁定的物体)。
6)尺寸标注:
7)某个菜单没了,如何找到:在菜单栏右击/自定义(Customize)/
工具条/恢复。
8)“联合体”的设置:集体移动不安全,为了保持各个器件的相对位置不变,所以可以选中所有的物体,右击/创建联合体/可使其变成一个整体进行移动。同样也可以将联合体打散,右击/Break。
9)“包地”处理:使重要的信号线免于外界的干扰,从而达到对弱小信号线的保护。选中对象/工具/将选中的物体画一个轮廓/将该轮廓的网络设置到GND。
10)“测量数据”:报告/测量距离。
11 ) 自动布线的例子与操作: Home/Reference Designe andExamples/PCB Auto-Routing example boards/打开这个板子“自动布线”/Net/选中某个网络,则只会对这个网络进行布线;“拆除布线”,工具/“un-root”/Net。
12)“shift+space”切换导线的拐弯模式。
13)拖动:“Ctrl+选中”。
14)复制:“shift+拖动”。
15)总线的制作:总线的入口和出口要一一对应,然后添加入口、出口的分支线,网络标号“databus[0…7]”作为总线的名称,再单独放置网络标号。
16)“Adding item to GND”?因为该芯片没有显示VCC 和GND。
17)将常用部分做块:全部选中该部分/右击/Snippets/插入在右下角的System/snippets 中。
18)如何设置元件的自动增减:工具/设置原理图参数/General/分段放置(首要的、次要的)。
19)插入图片:放置/绘图工具/图像
说明:重新连接一根新线的时候,不需要把老的线删除,直接进行布线,老的线会自动的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