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非标准绑线时,怎么批量连接?

楼主(2019-07-12):
在连接非标准的绑线时,怎么才能批量处理,不是点对点的,有时候引脚有好多就只能一个一个连接吗?

网友:
    好像只能一个一个连

网友A:
    应可以批量处理,贴个图我看看是否有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可以批量处理,贴个图我看看是否有好方法

现目前的话我是这样一个一个点对点连接的。

楼主(2019-08-13):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

目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