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生成网表报错,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2019-07-13):
    Unable to  open 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allegro.cfg for reading.

    原理图是用16.3设计的,我用16.6生成网表报错(某台电脑),更换另一台用16.6生没有问题

楼主:
    使用Capture CIS 生成网表时,出现错误:

    Unable to open ...\tools\capture\allegro.cfg for read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to proceed

根据提示的信息可以判断,是allegro.cfg文件的打开出现了问题,导致出错。

    解决办法:

①选中工程,选择Tools->Create Netlist

    ②点击Setup

    ③根据安装目录选择Configuration File,就是allegro.cfg的路径

④ok,ok
    ---------------------
    作者:Marvin_wu
来源:CSDN
    原文:https://blog.csdn.net/wu20093346/article/details/34851065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博文链接!

网友:
    自问自答,捧个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