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隔离方案

楼主(2019-07-13):
系统电源24V要给两个步进电机供电要同时工作。峰值功率大概150W左右,为了防止电机电源反串,要做一个系统电源与电机电源隔离方案。有哪位大神可以推荐个电源隔离芯片,或者其他好的隔离方案。谢谢~

网友:
每个电机加一个独立的DCDC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行吗?24V转5V,5V给系统控制单元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行吗?24V转5V,5V给系统控制单元用

开关上加反接二极管,可以避免电机感应电流对系统冲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行吗?24V转5V,5V给系统控制单元用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上加反接二极管,可以避免电机感应电流对系统冲击。

二极管压降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行吗?24V转5V,5V给系统控制单元用

我的是24V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