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帮忙关于51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9-07-13):
你们学51单片机无线通信(wIFi,蓝牙啊)这些你们是看数据手册然后就学,还是看那些教学视频一步一步的学啊
我现在想学wifi模块,但是找不到开发板上面的视频教学

网友A:
你是要学会用WIFI模块,还是想自己配置WIFI,只是用的话网上买个串口透传的模块就行了,蓝牙也是如此

网友(点评):
配置的话,请问是找视频学还是有其他途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学会用WIFI模块,还是想自己配置WIFI,只是用的话网上买个串口透传的模块就行了,蓝牙也是如此

在网上买个WiFi开发板,一块一百多,然后有送资料和对应开发软件,照着学就行了,后期就自己画板做项目。

网友(点评):
自带单片机的那种吗,好像没有51耶,望大哥给点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买个WiFi开发板,一块一百多,然后有送资料和对应开发软件,照着学就行了,后期就自己画板做项目。 ...

额,内核用起来跟51也差不多的啦。

网友:
51来耍wifi,扩展性差点,最好会了51就玩玩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