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e引脚旁边的黄色的线是什么,怎么隐藏啊

楼主(2019-07-14):
die引脚旁边的黄色的线是什么,怎么隐藏啊

网友:
drc即违反间距规则

网友(2019-08-15):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怎么解决的?

网友:
visibility中不勾选drc就可以,或者改变drc设置

网友(2021-08-24):
同问,这个蓝色的又是什么

网友(2023-11-17):
同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08-09):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把这些DRC waive掉。
第二种:这些DRC是由于你的设计中pin topin的space间距过大,wafer die里面的space不能满足,所以你可以调整这个 pin距,调整之前可以先点击die pin查看一下属性,主要看pin的层,一般是SMD PIN,然后再调整对应的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