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接口定义:为什么要在差分线之间定义GND Pin?

楼主(2019-07-14):
如图是HDMI A口的引脚排布图,仔细观察会发现,差分对P和N之间有GND引脚(如TXCP和TXCN之间有个GND引脚)。
对HDMI协会如此定义表示怀疑,按照Layout规则,差分信号P和N之间不需要GND,不同差分对之间才需要GND shield,这个HDMI A口接口顺序是不是可以优化下?
各位大侠发表下看法

HDMI A口

HDMI A口

网友:
    看一下HDMI线材端子内部的走线应该就清楚了,19个pin是上下呈品字形排列的,内部有个双面板,四组差分线间隔分布在两层,相邻组有地线隔离。所以这种布局有利于端子内部板的设计以及线材的焊接操作。

网友:
    因为要做线嘛 线里一对一对有屏蔽 不要只看电路板

网友A:
    两个重要原因,1、GND导体和它与信号线导体间的的几何关系是决定传输线特性阻抗的重要部分,2、鉴于HDMI信号的高速性质如果差分对之间没有GND导体隔离串信,眼图会很快恶化,有效传输距离不可能做到可用的长度。

网友:
    为了保证传输信号的质量,HDMI线中对每对差分线都是有屏蔽地的,以减少对其它信号或者被其它信号干扰,你看到的差分线中间的地就是HDMI线中的屏蔽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重要原因,1、GND导体和它与信号线导体间的的几何关系是决定传输线特性阻抗的重要部分,2、鉴于HDMI信 ...

    楼主的意思是隔离地(或叫参考地)为何是加在同对信号之间而不是不同对之间。这个应该是与HDMI端子的内部设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