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neotr Xpedition VX2.3 无网络铜皮,无法选中删除

楼主(2019-07-14):
Mneotr xpedition  VX2.3  无网络铜皮,无法选中和删除  ,如何解决 ?

使用旧的 PCBLayout  作为模板,同步原理图后,一些网络被删除 ,铜皮无法选中和删除 。

如图中白色部分 (网络属性为net0)

网友:
    用全局模式下试试,另外可能是模板上一些东西,点选看看属性。

网友A:
    把filter按钮取消,怀疑是net0被过滤掉了

网友:
    老吴说的对,过滤net0可能性大。

网友:
    好像很多是默认net0被过滤了

网友:
    用最新的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filter按钮取消,怀疑是net0被过滤掉了

关闭filter 就OK了 ,感谢吴老师

网友:
    一般默认nte0过滤,可能是低版本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