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转allegro时,pads_in文件为什么没有钢网开口设置?

楼主(2019-07-15):
在使用pads_in对pads进行转换的时候,没有出现对钢网层的设置,只有开窗层设置,但是设置完之后,钢网层和开窗层开口一样大,都比焊盘大4mil,求解?

网友A:
    那说明不支持

网友:
说明你的补丁不够新,去打个新一点的补丁转的时候就可以设置钢网的外扩值了。
PADS转Allegro教程连链接: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2255-1-3.html

Allegro16.6补丁链接:https://www.eda365.com/thread-188072-1-1.html

网友:
    因为不支持吧

楼主(2019-10-23):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不支持

    您好,不支持是没有办法转成功吗?

网友:
    3楼给你答复了呀

楼主:
    没明白不支持然后要怎么弄?是要打补丁还是什么的?按照二楼的打完补丁还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