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压接件问题

楼主(2019-07-15):
PCB上有几个压接件 ,在出文件前要给备注不,那些区域是压接件,

网友A:
要的,你只要给对应孔径就好了,一般压接孔径公差±0.05

网友B:
一般需要在gerber上备注,要么是孔径后面,要么是直接蓝图层圈出来,公差一般为+/-2mil

网友C:
一般压接孔公差+/-0.05mm

网友D:
    不备注的结果就是最终孔大了????,碰上运气好,厂家会问你,运气不好,你就自己担着吧,所以必须标注!

网友(2019-09-03):
    请问下,有压接件的pcb,表面工艺是用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需要在gerber上备注,要么是孔径后面,要么是直接蓝图层圈出来,公差一般为+/-2mil

    请教下,压接孔还要标出成型完成后的孔径大小吗?还有就是表面处理用什么?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备注的结果就是最终孔大了????,碰上运气好,厂家会问你,运气不好,你就自己担着吧,所以必须标注!

    请教下,压接孔还要标出成型完成后的孔径大小吗?还有就是表面处理用什么?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压接孔还要标出成型完成后的孔径大小吗?还有就是表面处理用什么?
谢谢!

成品孔大小+公差,表面处理和你整板的一样,一般铅锡处理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压接孔还要标出成型完成后的孔径大小吗?还有就是表面处理用什么?
谢谢!

press fit孔的孔径一般标的是成品的规格,表面处理最好不要选喷锡,一般OSP,化金都可以,因为喷锡的厚度在孔里控制起来有点难度
会导致孔径公差+/-2有点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的,你只要给对应孔径就好了,一般压接孔径公差±0.05

    要怎么标注了.在DIRLL层什么标注了  有什么例子或者截图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压接孔公差+/-0.05mm

    要怎么标注了.在DIRLL层什么标注了  有什么例子或者截图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备注的结果就是最终孔大了????,碰上运气好,厂家会问你,运气不好,你就自己担着吧,所以必须标注!

要怎么标注了.在DIRLL层什么标注了  有什么例子或者截图看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怎么标注了.在DIRLL层什么标注了  有什么例子或者截图看看  谢谢

目前常规的压接孔径有2中,0.6mm(cpci)和0.45mm(vpx)。好点的pcb板厂看到这两种孔径会主动找你确认。
至于备注,直接在你给板厂提供的制版说明文件中写就好了。板上0.6mm的孔径为压接器件,需控制孔径公差±0.05mm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目前常规的压接孔径有2中,0.6mm(cpci)和0.45mm(vpx)。好点的pcb板厂看到这两种孔径会主动找你确认。 ...

我的压接元件规格书是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怎么标注了.在DIRLL层什么标注了  有什么例子或者截图看看  谢谢

在cad中画好,在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压接元件规格书是这样的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cad中画好,在导入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压接元件规格书是这样的

上面都写的很明白了,就按这个要求提供给板厂

网友(2019-11-22):
引用 楼主:
要怎么标注了.在DIRLL层什么标注了  有什么例子或者截图看看  谢谢

可以把元件位置截图注明一下是压接件范围,只要看到压接孔及公差要求,我们的工程师都会按压接公差控制,备注用新钻嘴,电镀后做孔径公差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