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TK的原理图射频部分总会有标明是nc的电感(mtk说明nc是no connect)

楼主(2019-07-15):
各位大神,
经常发现MTK的原理图射频部分总会有标明是nc的电感(mtk说明nc是no connect),请问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设计?感谢!

网友:
这种设计一般是为便于调试,预留的匹配或滤波器件

网友:
最好靠近天线端放置,用于产品最终的调试,为了匹配天线在整系统中(包括环境部分)最大输出功率或调整带宽。最好设计就是设计阶段已经匹配好,量产阶段无匹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