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抗扰度场均匀性问题

楼主(2019-07-15):
EMS测试中半电波暗室的均匀性应符合要求,即有75%以上的表面场幅值在标称值的-0dB~+6dB以内.

这句话我觉得很难理解,幅值的单位是伏,还是伏米,和DB有什么关系?
因为场强一般都是说多少伏米,也就是v/m.
而dB一般是相对值,如果dBm就是功率。

另外标准里面对发射天线的高度有要求吗,好像没有看到。
有的软件中是1.55米,有什么依据吗?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辐射抗扰度是伏米,参考标准应该1.55米高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