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试验的时间

楼主(2019-07-15):
Thermal shock that can be expected in the vehicle environment is simulated by the rate of change shown on the
recommended thermal shock profile portrayed in Figure 2C usually specified as no greater than 5 min. The thermal
shock test should begin with a 2 h presoak at –40 °C/–40 °F. The test item should be transferred to the hot chamber
(85 °C/185 °F) where it should remain for 2 h, then transferred back to the cold chamber (–40 °C/–40 °F) where it should
remain for an additional 2 h. Each transfer should be accomplished in 1 min or less. The 2 h dwell in the hot chamber
and 2 h dwell in the cold chamber constitute one thermal shock cycle.
请教大神, 5 min 和1 min  分别指哪个过程的时间?感谢!

网友:
    班门弄斧一下:
5分钟,是指,这个测试方式针对的热冲击要求,也就是认为通过测试的产品实际就能承受冷热交替变化允许的过度时间短于5分钟(这个时间越短,显然就是对产品的要求越高了)的要求规范。
1分钟,是指,测试过程中,待测件在冷热温箱之间转换时花费的最大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