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EMC)专用术语(中英文对照),很实用!

楼主(2019-07-16):
    电磁兼容EMC)专用术语(中英文对照),很实用!

    电磁兼容简介

电子电器产品的电磁兼容EMC性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指标,EMC现象主要包括电磁兼容、电磁骚扰、抗扰度和电磁干扰,它不仅关系到产品本身的安全性、可靠性,也关系到电磁环境的保护问题。由此,符合EMC的要求也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非常重要的条件。

电磁兼容性测试EMC(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是指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符合要求运行并不对其环境中的任何设备产生无法忍受的电磁干扰的能力。
    EMC设计与EMC测试是相辅相成的。EMC设计的好坏是要通过EMC测试来衡量的。只有在产品的EMC设计和研制的全过程中,进行EMC的相容性预测和评估,才能及早发现可能存在的电磁干扰,并采取必要的抑制和防护措施,从而确保系统的电磁兼容性。否则,当产品定型或系统建成后再发现不兼容的问题,则需在人力、物力上花很大的代价去修改设计或采用补救的措施。然而,往往难以彻底的解决问题,而给系统的使用带来许多麻烦。

E3电磁环境效应:(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Effect),复杂环境下的电磁影响关系,
    这是当前最为热门的话题
参考阻抗 :reference impedance,用来计算或测量设备所产生的电磁骚扰的、具有规定量值的阻抗。
    冲激脉冲 :impulse,针对某给定用途,近似于一单位脉冲或狄拉克函数的脉冲。
猝发(脉冲或振荡): burst(of pulses or oscillations),一串数量有限的清晰脉冲或一个持续时间有限的振荡。
    (电磁)辐射:(electromagnetic)radiation,能量以电磁波形式由源发射到空间的现象;能量以电磁波形式在空间传播。注:“电磁辐射”一词的含义有时也可引申,将电磁感应现象也包括在内。
(电磁)兼容电平:(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 level,预期加在工作于指定条件的装置、设备或系统上规定的最大电磁骚扰电平。
    (电磁)兼容裕量: (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 margin,装置、设备或系统的抗扰度限值与骚扰源的发射限值之间的差值。
(电磁)发射:(electromagnetic) emission,从源向外发出电磁能的现象。
电磁干扰: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EMI),电磁骚扰引起的设备、传输通道或系统性能的下降。
    电磁环境: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在于给定场所的所有电磁现象的总和。
电磁兼容性: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对该环境中任何事物构成不能承受的电磁骚扰的能力。
    电磁兼容性 (学科定义) :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EMC) Discipline,电磁兼容是研究在有限的空间、有限的时间、有限的频谱资源条件下,各种用电设备(分系统、系统,广义的还包括生物体)可以共存并不致引起降级的一门科学。”
    电磁兼容性(军标):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 GJB,军标GJB72-1985《电磁干扰与电磁兼容性名词术语》“设备(分系统、系统)在共同的电磁环境中能一起执行各自的功能的共存状态。即:该设备不会由于受到处于同一电磁环境中其他设备的电磁发射导致或遭受不允许的降级;它也不会使同一电磁环境中其他设备(系统、分系统)因受其电磁发射而导致或遭受不允许的降级。”
(电磁)敏感性:
    (electromagnetic)susceptibility,在存在电磁骚扰的情况下,装置、设备或系统不能避免性能降低的能力。注:敏感性高,抗扰性低。
    电磁屏蔽: electromagnetic screen,用导电材料减少交变电磁场向指定区域穿透的屏蔽。
    电磁骚扰:electromagnetic disturbance,任何可能引起装置设备或者系统性能降低或对有生命或无生命物质产生损害作用的电磁现象。注:电磁骚扰可能是电磁噪声、无用信号或传播媒介自身的变化。
    电磁噪声: electromagnetic noise,额定电流是指在规定频率及电压下,环境温度为 40
℃时滤波器可通过的安全允许电流。
    电源抗扰度: mains immunity,对电源骚扰的抗扰度。
    电源去耦系数: mains decoupling factor,施加在电源某一规定位置上的电压与施加在装置规定输入端且对装置产生同样骚扰效应的电压值之比。
    电源骚扰: mains-borne disturbance,经由供电电源线传输到装置上的电磁骚扰。
    (对骚扰的)抗扰性:immunity(to a disturbance),装置、设备或系统面临电磁骚扰不降低运行性能的能力。
发射裕量: emission margin,装置、设备或系统的电磁兼容电平与发射限值之间的差值。
干扰限值 :limit of interference,电磁骚扰使装置、设备或系统最大允许的性能降低。
    干扰抑制 :interference suppression,削弱或消除干扰的措施。
工科医(经认可的)设备:ISM(qualIFied equipment),按工业、科学、医疗、家用或类似用途的要求而设计,用以产生并在局部使用无线电频率能量的设备或装置。不包括用于通信领域的设备。
    机壳辐射 :cabinet radiation,由设备外壳产生的辐射,不包括所接天线或电缆产生的辐射。
尖峰脉冲 :spike,持续时间较短的单向脉冲。
    静电放电 :electrostatic discharge(ESD),具有不同静电电位的物体相互靠近或直接接触引起的电荷转移。
    抗扰度电平 :immunity level,将某给定的电磁骚扰施加于某一装置、设备或系统而其仍能正常工作并保持所需性能等级时的最大骚扰电平。
抗扰度限值: immunity limit,规定的最小抗扰度电平。
抗扰度裕量: immunity margin,装置、设备或系统的抗扰度限值与电磁兼容电平之间的差值。
    (来自骚扰源的)发射限值: emissionlimit(from a disturb source),规定电磁骚扰源的最大发射电平。
连续骚扰: continuous disturbance,在一个特定设备的效应不能分解为一串清晰可辨的脉冲的电磁骚扰。
连续噪声 :continuous noise,在一个特定设备的效应不能分解为一串清晰可辨的效应的噪声。
    脉冲:pulse,在短时间内突变,随后又迅速返回其初始值的物理量。
(脉冲的)上升时间: rise time (of a pulse),脉冲瞬时值首次从给定下限值上升到给定上限值所经历的时间。
    脉冲骚扰 :impulsive disturbance,在某一特定装置或设备上出现的、表现为一连串清晰脉冲或瞬态的电磁骚扰。
脉冲噪声: impulsive noise,在特定设备上出现的、表现为一连串清晰脉冲或瞬态的噪声。
    内部抗扰度 :internal immunity,装置、设备或系统在其常规输入端或者天线存在电磁骚扰时能正常工作而无性能降低的能力。
耦合路径 :coupling path,部分或全部电磁能量从规定传输到另一电路或装置所经由的路径。
    耦合系数: coupling factor,给定电路中,电磁量(通常是电压或电流)从一个规定位置耦合到另一个规定位置,目标位置与源位置相应电磁量之比即为耦合系数。
屏蔽:screen,用来减少场向指定区域穿透的措施。
人为噪声 :man-made noise,来源于人工装置的电磁噪声。
骚扰限值: limit of disturbance,对应于规定测量方法的最大电磁骚扰允许电平。
    骚扰抑制: disturbance suppression,削弱或消除骚扰的措施。
(骚扰源的)发射电平 :emission level(of a disturbance source),用规定的方法测得的由特定装置、设备或系统发射的某给定电磁骚扰电平。
    上升率:rate of rise,一个量在规定数值范围内,即从峰值的10%~90%,随时间变化的平均速率。
(时变量的)电平: level(oftime varying quantity),用规定方式在规定时间间隔内求得的诸如功率或场参数等时变量的平均值或加权值。
瞬态(的) :transient (adjective and noun),在两相邻稳定状态之间变化的物理量与物理现象,其变化时间小于所关注的时间尺度。
无线电(频率)骚扰 :radio (frequency) disturbance,具有无线电频率分量的电磁骚扰。
    无线电(频率)噪声 :radio (frequency) noise,具有无线电频率分量的电磁噪声。
无线电环境: radio environment,无线电频率范围内的电磁环境,在给定场所内所有处于工作状态的无线电发射机产生的电磁场总和。
    无线电频率干扰: radio frequency interference(RFI),由无线电骚扰引起的有用信号接收性能的下降。
(无线电通信中的)发射 :emission(in radio communication ),由无线电发射台产生并向外发出无线电波或信号的现象。
    无用信号 :unwanted signal,undesired signal,可能损害有用信号接收的信号。
系统间干扰: inter-system interference,由其它系统产生的电磁骚扰对一个系统造成的电磁干扰。
    系统内干扰: intra-system interference,系统中出现的由本系统内部电磁骚扰引起的电磁干扰。
(性能)降低: degradation(of performance),装置、设备或系统的工作性能与正常性能的非期望偏离。
    自然噪声: natural noise,来源于自然现象而非人工装置产生的电磁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