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PCB布局的问题。

楼主(2019-07-15):
        射频微带线在PCB中布线时通常在距离微带线一定距离会铺上地铜皮,这个地铜皮靠近微带线的位置会按照微带线的走向打上一排排接地过孔,我想问一下这个布局方式和共面波导有和区别?还有就是这种打孔一般为了不引起腔体谐振,打孔时还会刻意错落着打,这样和共面波导的打孔方式是否有所不同?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所谓共面波导,是指回流参考路径与带线在同一层平面内。
所以铺铜间距决定了是否是共面波导。但共面或非共面并没有明显的分界。
共面波导有两种,一种是带有地平面的,是微带结构+共面波导。还有一种不带地平面,纯共面波导。

网友:
PCB上打过孔,确实能抑制PCB的“腔体谐振”,提高隔离度。(而腔体谐振的后果会劣化隔离度。)
共面波导微带线打孔也是为了提高隔离度。(但隔离度改善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目标似乎是一致的。

网友A:
所谓错落打孔,本质是减小邻近过孔间距,本质也是提高了打孔密度,目标是将PCB谐振频率移向更高频。

或者说:如果相邻孔间距(X、Y方向)都一致,则错落打孔与对齐打孔没有区别。

要抓本质,不要被表象蒙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共面波导,是指回流参考路径与带线在同一层平面内。
所以铺铜间距决定了是否是共面波导。但共面或非共 ...

微带结构+共面波导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这个地方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错落打孔,本质是减小邻近过孔间距,本质也是提高了打孔密度,目标是将PCB谐振频率移向更高频。

或 ...

你好,“本质是减小邻近过控间距和提高打孔密度“能否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地方确实不是很懂,谢谢了。还是就是下一句的“如果相邻孔间距(X,Y)方向一致,错落打和对齐打没任何区别”,也有一点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微带结构+共面波导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这个地方不是很明白

微带结构+共面波导,其实就是带有参考地平面的共面波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带结构+共面波导,其实就是带有参考地平面的共面波导。

对,就是这个意思。频率不太高的射频PCB,都采用了这种布线方法。

网友A:
比如说:以孔间距2mm为例,如果横平竖直对齐打地孔,形成地孔栅格。那么相邻孔间距都是2mm,与对角线上的相邻孔间距是2.828mm(直角三角形斜边)。
如果错开打孔,相邻孔间距必然就变了:假设X方向的一排过孔平移错开1mm,Y方向不变,则相邻孔间距分别变为2mm和2.236mm(等腰三角形顶点)。哪种情况更好些,似乎不容易做理论计算。
我曾经用HFSS仿真过对齐打孔与错开打孔对隔离度的影响:微带线之间隔离度无差别;带状线之间隔离度170dBc级别上有几dB差异,也等效于无差别,因为隔离度远远超过我们能想象出来的产品指标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以孔间距2mm为例,如果横平竖直对齐打地孔,形成地孔栅格。那么相邻孔间距都是2mm,与对角线上的相邻孔间距是2.828mm(直角三角形斜边)。
如果错开打孔,相邻孔间距必然就变了:假设X方向的一排过孔平移错开1mm,Y方向不变,则相邻孔间距分别变为2mm和2.236mm(等腰三角形顶点)。哪种情况更好些,似乎不容易做理论计算。
我曾经用HFSS仿真过对齐打孔与错开打孔对隔离度的影响:微带线之间隔离度无差别;带状线之间隔离度170dBc级别上有几dB差异,也等效于无差别,因为隔离度远远超过我们能想象出来的产品指标要求。

那么错落打孔唯一的目的就是让频率往高处偏移,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可以类比矩形波导吗?尺寸减小,第一高次模频率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