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常用全局时钟系统

楼主(2019-07-15):
常用全局时钟系统

   要组建一个全局时钟系统,首先要从全局时钟管脚输入一个时钟。有了这个时钟,就可以组建各种类型的全局时钟系统了。一般来说,常用的全局时钟系统有两种:IBUFG+BUFG系统、IBUFG+DCM(PLL)+BUFG。

1、 IBUFG+BUFG系统

  IBUFG+BUFG方案如下图所示,这也是最基本的全局时钟系统。将时钟管脚输入的时钟作为IBUFG的输入,然后将IBUFG的输出再作为BUFG的输入,则BUFG的输出即为得到的全局时钟。IBUFG+BUFG的方案相当于BUFGP。

2、 IBUFG+DCM(PLL)+BUFG

  平时用得最多的还是IBUFG+DCM(PLL)+BUFG方案,如下图所示。将时钟管脚输入的时钟作为IBUFG的输入,然后将IBUFG的输出作为DCM(PLL)的输入,将经DCM(PLL)频率变换后的输出再作为BUFG的输入这种方案使用方法最为灵活,对全局时钟的控制更加有效。通过DCM(PLL)模块不仅能对时钟进行同步、移相、分频、倍频等变换,而且可以使全局时钟的输出达到无抖动延迟(“0”skew)。

网友:
看看FPGA的常用全局时钟系统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