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lReplacePadstack这函数DBID怎么获取

楼主(2019-07-15):
如题,请大神弄个示范代码来。谢谢

楼主:
我先加载焊盘,axlReplacePadstack这个结果也为空不知道为什么,大神们帮帮忙。谢谢。

楼主:
各位版主,大神呢?

网友(2021-03-15):
请教,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Pins") ?onButtons list("noall" "Pins" ))
    while(axlSingleSelectPoint() nil)  ;这里选择你要替换的pin
    a=car(axlGetSelSet())            ;这一步是获取DBID
    axlReplacePadstack(a "pad98cir55s")  ;"pad98cir55s"为你封装库有的焊盘名。(也可以和上一步一样选择brd上DBID作为替换)如果是brd上已经有的pin就使用axlReplacePadstack(a b->name);b为另一个替换的pin的D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