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强干扰信号

楼主(2019-07-15):
        强干扰信号一方面会导致接收饱和,从而产生增益压缩,影响正常信号的信号接收后的放大,另一方面会导致提高接收信号带内的噪底,请问一下这种抬高带内噪底的特性是会恶化接收机的什么性能呢?

网友:
强干扰信号一方面会导致接收饱和,从而产生增益压缩,影响正常信号的信号接收后的放大: 这个描述比较准确,器件处于饱和状态时,输入的所有信号的增益都变小了,导致有用信号在链路中无法达到预定的放大,导致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另一方面会导致提高接收信号带内的噪底: 这个描述有待商讨。
 1、若是纯理想的单音强信号输入, 除了因阻塞导致的增益变化外,到目前还没有见过有研究表明对器件的噪声系数有影响。
2、但是真实世界中,出现的现象就比较复杂了。很难出现纯单音信号, 往往都是调制信号,或是带有一定带宽的载波信号。做过通信产品的人都知道,发射信号的ACLR指标,只要带外杂波/噪声信号低于门限就ok, 这也说明了实际输出信号的频谱是非常宽的,有很宽的噪声、杂波信号。 若是这种信号传输到接收系统,并且达到了通道饱和,那么它的带外噪声信号就抬高了整个接收带内的噪声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方面会导致提高接收信号带内的噪底: 这个描述有待商讨。
 1、若是纯理想的单音强信号输入, 除了因阻 ...

        谢谢你的解答。以我理解的提高接受信号带内的噪声本地应该就是你描述的第二种情况,强干扰信号是一种有一定带宽的调制信号,它使得接收机的噪声水平被抬高,那么以这种信号落入到我接收机的带内,对接收机的影响是否最直观的影响就是接收机链路噪声系数恶化,灵敏度降低。
        比如说无强干扰信号信号,接收机处于正常接收状态时,链路的噪声系数是3dB左右,这时候有强干扰信号进入接收机,如果导致接收机带内的噪声本地抬高较多,比如20dB,那么除了导致接收机饱和,另一方面其对接收机最直观的影响是否就是噪声系数远大于3dB?达到23dB?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若是纯理想的单音强信号输入, 除了因阻塞导致的增益变化外,到目前还没有见过有研究表明对器件的噪声系数有影响。

更好的理解是强干扰信号的带宽比较宽。 它带来了一些我接收带来的噪声信号,导致我的噪声底被抬高。

网友:
可以通过我们熟悉的FDD终端调试来说明这一现象。
FDD终端中有一个很有名的调试过程, 收发隔离/发射对接收机的影响。 1)TX=-20dBm,测试接收机的接收灵敏度,2)TX=23dBm时,测试接收接收机灵敏度,要求与状态1时,不变化或少变化。 若是异常情况时,接收机的接收灵敏度会大幅恶化。 这个恶化就是TX的带外杂波/噪声进入了接收带内,抬高了接收机的噪底。

网友A:
而这个接收机的噪底抬升和接收支路的噪声系数是无关的。 更合理的解释是接收解调需要一定解调门限,因为接收系统本身的噪声电平加上外来的噪声电平,总的噪声电平抬高了,(这个和楼主关注的很相似),因为解调门限的原因,导致可接收的电平提高。接收灵敏度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这个接收机的噪底抬升和接收支路的噪声系数是无关的。 更合理的解释是接收解调需要一定解调门限,因为接收系统本身的噪声电平加上外来的噪声电平,总的噪声电平抬高了,(这个和楼主关注的很相似),因为解调门限的原因,导致可接收的电平提高。接收灵敏度下降。

接收机输入端噪底抬高后,如果信号电平不变,是否信噪比S/N就会变差,然后噪声系数NF又和输入信噪比S/N是相关,你说的噪底抬高个噪声系数没有关系,这个地方我是不是理解错了啊?????

网友A:
噪声系数指器件或电路将输入的信噪比 恶化的性能。是前后两者的差,和单独的输入信噪比是不相关的,

比如商场的女士小挂包,售价2万元,一个人货币资产有5万元钱,买了包后,货币资产变成了3万元,即降低了2万元。
另一个货币资产1百万,他也买了这个包,他的货币资产也是降低了2万元,不能因为他口袋里的钱多,而导致购买同一个商品时,货币资产下降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系数指器件或电路将输入的信噪比 恶化的性能。是前后两者的差,和单独的输入信噪比是不相关的,

比如商场的女士小挂包,售价2万元,一个人货币资产有5万元钱,买了包后,货币资产变成了3万元,即降低了2万元。
另一个货币资产1百万,他也买了这个包,他的货币资产也是降低了2万元,不能因为他口袋里的钱多,而导致购买同一个商品时,货币资产下降的多。

        对,噪声系数是器件或电路的输入信噪比的恶化程度。和输入信噪比本身大小无关,如果由于强干扰信号的存在导致噪底抬高10dB,那么输入信噪比会恶化10dB,但同时输出信噪比也会由于噪底的抬高而恶化10dB,综合进行计算,当噪底抬高时,有可能链路的噪声系数是不变的,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在进行FDD终端调试时,改变TX信号的发射功率,来测试接收机的灵敏度,当TX为23dBm时,远大于 -20dBm,此时可能造成接收机噪底抬高,那么接收灵敏度就会变差。那么灵敏度变差是结果,噪底抬高是一个原因,如果不是通过噪声系数恶化的话(我将这三者的逻辑关系罗列于下:噪底抬高—>噪声系数恶化—>灵敏度变差),那么灵敏度又是由于什么参数直接导致的恶化呢?以下为网上查到的公式。     公式为:-174+NF+10lgB+10lgSNR (NF噪声系数、B信号带宽、SNR解调信噪比)
        现在就是这个地方我不是很懂?还请版主能多多解答答疑解惑。

网友(2019-09-01):
引用 楼主:
接收机输入端噪底抬高后,如果信号电平不变,是否信噪比S/N就会变差,然后噪声系数NF又和输入信噪比S/N ...

噪底提高,也是分多钟情况的。
噪声系数是信噪比恶化, 而输入信号的本身因为外来的干扰信号导致输入信噪比就变差了,这个和噪声系数的定义不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