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车充电器开关电源

楼主(2019-07-15):
1,Q1 mos管GS电容放电回路是怎么样的?
2,初始上电,驱动电路路径是怎么样的?经R5 1M  C6 10
3, mos管GS电容 充电路径是怎么样的。

网友:
1.gs放电回路:光耦控制三级管Q2导通,gate拉低。
2.是的,通过D6将mos驱动电压控制在10V;
3.mos上电启动过程,通过R5,C6充电。D6稳压,保证gate电压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