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gro17.2 pcb断线 DRC不报错。

楼主(2019-07-16):
    如题:alegro17.2 pcb断线 DRC不报错。各位大佬请问是什么原因,望赐教,刚接触alegro,以前用pads

网友:
    无图无真相,答案全靠猜。
    DRC检查开关打开了吗?DRC规则设置了吗?、、、

网友:
    DRC检查开关打开了吗?

楼主:
    我看看,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
    pcb断线,会在status里面显示还有1个网络未连接,类似1/2000

楼主:
    大佬们这样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网友:
    从画面上来看没问题了,但是还要看约束规则设置是否合理。

网友:
    这个图只能说明点到点全连接了